问个电机接线问题

楼主(2021-09-23):
弱弱地问下,为什么有人说红圈内接法不对,必须按红圈下的接法?

网友A:
理论上应该没有问题啊!转相不同吧!

网友B:
理论上没有问题,两种接法转向不同,红圈内接法与通常电机出线端子不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没有问题,两种接法转向不同,红圈内接法与通常电机出线端子不符。
师傅图文并茂,一看就清楚了……

网友D:
从图来看是没有问题的,可能是说在实际电机里的排序,假设上排是 U1 V1 W1 下排是 W2 U2 V2 ,这样用连接片的接法。

网友E:
回复 网友B:
直观明了,不错

楼主:
我不会修电机,但我认为三相异步电机三相绕组120度均步,UVW只是人为标识。两图仅是VW调换,头尾并没调换,按道理运行没问题的!但有两个还是有些经验的师傅硬说红圈内图不行,甚至还讲出一些理由(我不认同)!
日常维修中经常会遇到引线标识丢失的情况,我只是识别分组和头尾就接线!不知我的认知妥否!

网友F:
回复 楼主:
对头!说错的多是死读书的。当然要是碰到考试这种的那只能将错就错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不会修电机,但我认为三相异步电机三相绕组120度均步,UVW只是人为标识。两图仅是VW调换,头尾并没调换,按道理运行没问题的!但有两个还是有些经验的师傅硬说红圈内图不行,甚至还讲出一些理由(我不认同)!
日常维修中经常会遇到引线标识丢失的情况,我只是识别分组和头尾就接线!不知我的认知妥否!
分享一下经验师傅的经验呗,我学习学习

网友H:
个人见解,两种接线方式都没有问题,至于两种接线方式是否运转方向是相反的,应该实践一下,以前上学的时候,自己也研究过这个问题,那时候自己画的三相向量图来解释这个问题,自己的结论是两种线方式都可以,运转方向也是相同的,但是Vuw超前30°,Vuv滞后30°,都这都是自己理论上的,没有实践过,仅供参考。

网友I: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没有问题,两种接法转向不同,红圈内接法与通常电机出线端子不符。
好图。有图有真相。

网友J:
理论都是可以的,实际如红色接线电机可能就没反应或者转不动,碰到过好几次了。

网友K:
一样的,没有错,都对

楼主(2021-11-27):
谢谢大家,这个问题版主有实验
星三角启动,转换角型时电机反转是真的吗? - 电工技术 工控网 工控论坛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66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