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24):
RT,现在机台要求越来越高,有的客户已经要求突然断电时要保持做料时的数据,真空不能破,待重新上电之后沿着断电前的状态继续做下去。。
目前楼主知道方法有用UPS支持市电断电后维持机台清料或使用真空保持电磁阀,再次上电启动后判断机台物料状态再继续做料。欢迎大家一起来探讨还有哪些巧妙的办法能实现这一功能,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非精密系统(数控系统\服务器数据机房\联网中心等等),用UPS电源简直就是钱多了烧的,一台10KW的单相UPS造价1万块钱左右,老板能给你的流水线生产设备配几台?

制造业生产线流水线作业设备,突然断电频率不会很高,基本都是偶发突发的应急状态,如果真的是一天突然断电个几十次,那跟电力供电部门的关系真的是垃圾到极点了,工厂还能不能继续开下去都是一个问题。

所以,既然在电源上投入成本太高,那就在控制系统上弥补,把断电之前的设备执行程序,程序执行步骤数据,工艺参数数据用控制系统的锂电池进行存储。然后针对性的编制断电后重新上电的突发性应对程序,让设备恢复供电以后立即获取断电前的状态,并按照客户要求的工艺继续进行动作。

网友B:
如果光靠软件控制弥补,这样做工作量特别大,还不一定保证没有问题,你数据这些你可以断电保持,但是气缸是无法保持(除非电磁阀全部选择中封型),还是有些伺服电机断电后位置不准确的,那工作量真的太大,除非你是高端精密机器(不过,你都高端精密机器,还差那点钱加UPS电源吗),我觉得最优解方案最好的办法,外部加电源,保证不断电!

网友A:
中途断电,导致设备的执行机构(气压液压缸\伺服\电磁阀等)中途停车的,肯定要求工艺部门提处理方案,是直接下一个产品工艺?还是再重新将该动作再重复运动一遍?要是连工厂的工艺部门都不懂怎么处理,那就由设备厂家获得工艺部门的授权,然后自行处理处置。

简单地说,就是将停电的场景细分到每个工艺步骤,当然,工艺越复杂,程序容量越大,成本就越高不是?看客户怎么取舍啰?要是客户看到应对一个停电的场景都要反复调试N个月,时间成本巨大,说不定就拍板不这样折腾了呢?

网友A:
还有一个,不懂你们对大功率的UPS整套的设备有印象不?别以为它简单的只像一个台式电脑主机一样轻便可移动。
告诉你们,以10KW的UPS整套设备为例,主机+16块大容量的铅蓄电池组+电池箱,占地就跟一张1.2米的台式电脑办公桌一样的大块地方。

网友C:
这要求属实是越来越高了啊

网友D:
这个要结合实际,不是想当然的,不如炼钢轧钢停电就废了

网友E:
见过做二维码关联的,真的搞了一个大UPS,主机硬件是西门子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不懂你们对大功率的UPS整套的设备有印象不?别以为它简单的只像一个台式电脑主机一样轻便可移动。
告诉你们,以10KW的UPS整套设备为例,主机+16块大容量的铅蓄电池组+电池箱,占地就跟一张1.2米的台式电脑办公桌一样的大块地方。
然后,呵呵,价格也在你想到头疼的地方等你

网友G:
你如果真要保证机器机械运行,你干脆双电源相互备份算了

网友H:
接触过一种日本的设备,设备断电后可依靠设备自带的真空负压罐一直保持产品的吸着不掉片。
这种罐体整体PVC结构,外观简洁轻便,方便现场移动,不需要任何动力源与外部也只有两条真空管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