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24):
OMRON PLC ,用保持指令触发计时器,但计时器从第二次循环开始,不停循环计数,用正常输出就没问题,这个怎么什么原因,请帮忙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OMRON PLC ,用保持指令触发计时器,但计时器从第二次循环开始,不停循环计数,用正常输出就没问题,这个怎么什么原因,请帮忙指导指导,谢谢!

你需要贴出你的程序并描述你使用Omron的具体型号。

楼主:
引用 楼主:
OMRON PLC ,用保持指令触发计时器,但计时器从第二次循环开始,不停循环计数,用正常输出就没问题,这个怎么什么原因,请帮忙指导指导,谢谢!

刚刚添加图片没有上传,现补上,另外PLC型号是CJ2M,麻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OMRON PLC ,用保持指令触发计时器,但计时器从第二次循环开始,不停循环计数,用正常输出就没问题,这个怎么什么原因,请帮忙指导指导,谢谢!

刚刚添加图片没有上传,现补上,另外PLC型号是CJ2M,麻烦了

KEEP指令复位优先。

因此,当定时器3003定时到输出时,200.04被复位,由于200.04被复位,因此定时器断开。
当定时器断开,KEEP指令的复位端为OFF,由于KEEP指令的置位端200.00被强制为ON,因此200.04被重新为ON,由于200.04为ON,因此定时器3003的输入条件为ON,因此开始定时,周而复始。。。。。。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这是为了得到一个延时沿?

楼主:
多谢大佬指点。表情此段程序是为了延时关闭103.04和103.05的输出,两个输出条件是一样的,只是刚开始采用保持指令,发现计时器循环的问题,所以103.04采用了另一种方式达到目的。但因为是新手,对于此问题无解,所以特来请教。

现在在输出103.03前端前置计时器条件,已可解决此问题,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