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寄存器赋值

楼主(2021-09-24):
plc里读出的程序里有个t0 d206,全部程序里查看过了,没找到mov k50 d206之类的赋值,程序里只有图上一处出现d206,运行监控d206里的值是50,请教d206是在哪里如何赋值的?

网友A:
没有触摸屏的,
用编程软件设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感谢回复,软件哪里赋值?怎么写?

网友B:
上位机(楼上说的屏)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位机(楼上说的屏)赋值?
同样感谢,我就是想问,我用works2软件编程,像这种怎么写?怎么把值赋给断电保持寄存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位机(楼上说的屏)赋值?
同样感谢,我就是想问,我用works2软件编程,像这种怎么写?怎么把值赋给断电保持寄存器?
点右键"当前值更改"或者软元件->双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位机(楼上说的屏)赋值?
同样感谢,我就是想问,我用works2软件编程,像这种怎么写?怎么把值赋给断电保持寄存器?
点右键"当前值更改"或者软元件->双击.
谢谢,可能是我描述的不清楚!比如我写个LD x0 out T0 D200,这个D200里的值是0,D200里的值在我写这个梯形图时怎么赋?

网友C:
ld m8000
mov k50 d2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ld m8000
mov k50 d200
感谢在先!这样赋值我知道,我就是搞不懂plc读出来的的那个t0 d206的d206里的值是在哪里赋的?通篇没查到赋值,但d206我通过运行监控看到了d206里的值是k50!

网友D:
你纠结这个干嘛呢,如果这个plc别人已经用过了,d206有数值很正常,如果你要问具体是怎么来的,那肯定是之前与触摸屏或者其他东西通讯写入的,不是通过程序写入的,不要取纠结怎么来的,如果你另外写一个程序,里面必然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纠结这个干嘛呢,如果这个plc别人已经用过了,d206有数值很正常,如果你要问具体是怎么来的,那肯定是之前与触摸屏或者其他东西通讯写入的,不是通过程序写入的,不要取纠结怎么来的,如果你另外写一个程序,里面必然是0
感谢回复,因为是新手,看到不懂的总想知道为什么,表情您说的我有点明白了!

网友E:
至少有四种方法赋值,一是编程赋值如MOV K50 D206;二是上位机如触摸屏人机界面上有D206软原件赋值;三是电脑编程软件与PLC在线监控状态下强制更改D206值;四是通过PLC自带2个可调电位器赋值。二和三属同类都需要与PLC通讯完成,一开机加电初始化赋固定值,四不需要上位机可以直接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至少有四种方法赋值,一是编程赋值如MOV K50 D206;二是上位机如触摸屏人机界面上有D206软原件赋值;三是电脑编程软件与PLC在线监控状态下强制更改D206值;四是通过PLC自带2个可调电位器赋值。二和三属同类都需要与PLC通讯完成,一开机加电初始化赋固定值,四不需要上位机可以直接修改。
万分感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