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24):
如题,在某一步工序中,有个动作要多次运行,想用For循环,达到条件后Break断开循环,用步进指令,梯形图画不出来,软件报错。手册上也没明说能不能用for指令

网友A:
看手册,FOR只能接母线,不能串接的, 可以步进指令,进入到子程序里执行,条件到了再返回进行下一步

网友B:
估计是不能用的,其他品牌好多都是不行的。自从十年前进了一家台资企业要求指定用永宏的PLC,出来后就再也没见过永宏的PLC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在子程序里循环

网友C:
。。。。这是经常要用到的控制逻辑啊,很难吗?

       赋值,判断条件,条件到达赋一个新值,跳转。

       判断条件,没达到,继续。。。很难吗?

网友D:
这个指令在项目中是极少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指令在项目中是极少用的

恰恰相反,用的还是非常多的。

但是大多数人误解了FOR的功能,For需要在一个扫描周期内完成的,而不是用来控制输出动作的,如果要用来控制输出动作,那么必须在FOR循环体内进行看门狗的复位,否则看门狗要报警的。

这种指令用于重复计算,例如著名的冒泡排序法或者CRC校验。

网友F:
没必要吧 启动标志位跟计数器就能够实现

for这个功能在plc里面其实并不是很好用 条件判断不如c之类的语言做起来方便...

网友G(2021-12-15):
在C里面,是最基本的指令,经常用。

网友H(2022-03-30):
赋值,判断条件,条件到达赋一个新值,跳转

网友I(2023-06-13):
回复 网友E:
前两天,用FOR 做“索引”排布数据。660次双字,看门狗  报错了。
不知道,如何解决呢。
兄弟,可否支个招。
在此先行谢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前两天,用FOR 做“索引”排布数据。660次双字,看门狗  报错了。
不知道,如何解决呢。
兄弟,可否支个招。
在此先行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