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24):
缺芯片价格不变,(意味着销量不咋地)。

玩了几天的个人感受、(自己欧姆龙CX ONE用的比较多)

软件优点:

1.F1帮助,手册都是中文的,好评。
2.微分可以监控很多个。(欧姆龙只能1个。)
3.软件做的很仔细,各种帮助用起来很方便,报错直接显示出来,解决方案等等,基本上不用自己翻手册。(Ps: 在线比如你打开了微分,切换到编辑器离线就会自动关闭,然后再切换到监控会自动打开,个人感觉不错)

个人觉得不是很爽的地方。

1.在欧姆龙在线界面,双击寄存器,直接弹出来改变当前值。KV STUDIO 没有,必须监控界面改。很不爽。调试很多时候用。BOOL量双击好像是切换ON/OFF、
2.KV STUDIO 还是没有脱离日系PLC的样子(反观欧姆龙NJ)。

个人总结:

自己做EtherNET/IP通讯,没看手册,直接软件界面点点点。几分钟就配置好了,真的几分钟,第一次配置!

但是,没看懂子程序该怎么做,接触到普通的 变量有IN  OUT,IN/OUT,还有内部变量,KV STUDIO里面没看到类似的。。

值看到 子程序宏(FC?),自保持型宏(FB?)

还有寄存器分配,包括字节那些,辅助寄存器,这点不好,比如,欧姆龙W0.00,W0 这样很好找,KV STUDIO 还是RM000 RM0这样,个人不是太习惯。

W0 W1这样看通道不是更方便吗,RM0 RM1个人不是太喜欢,,,

网友A:
KV STUDIO 软件用起来其实很方便,尤其是在线编辑和时序监控器功能非常实用。

1.在线编辑模式下,若要变更寄存器当前值:用批量监控器可以批量打开多个连续的软元件进行变更(可直接拖动软元件到监控器);
 若选中程序中某段梯形图块,打开监控器窗口则会相应打开所选图块的所有软元件当前值,状态,注释等信息。

批量监控器

监控器窗口

2.KV STUDIO所有的继电器分配都是从CH0~开始(通道)的,16bit=1CH 比如R0~R15,LR100~LR115;
 当然,字地址也可以位指定。

3.时序监控器是KV里调试程序时用的最多的工具,它按照扫描时间单位的实时时间来采样位/字数据,不同的PLC类型还支持高速时序监控。

基恩士PLC不是不温不火,只是它很低调的赚钱,而你没有发现而已。

看一下近几年它的股价:

最近有媒体报道,滝崎武光(基恩士老板)的身价已经超过优衣库老板成为日本第一首富,净身价飙升至382亿美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欧姆龙的方便,双击就弹出来,直接改当前值

欧姆龙CP2E都支持功能块了,对应N多一样功能的程序,不要太方便。

KV小型机还不支持,刚才打开别人的程序,KV更高级的支持功能块。

当然,基恩士还是比三菱好用~~

楼主:
就基恩士和欧姆龙CP CJ来说,各有千秋吧,

基恩士的帮助做的真的好,欧姆龙的F1基本上都是英文。。。

网友B:
基恩士的优势并不是PLC,而是在传感器上面。最近他们一直向我推一款15W左右的传感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要最近闲得蛋疼,整了一套没事玩玩~

感觉就那样,还是欧姆龙好用

网友C:
讨厌一切需要绝对值编程的PLC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环境。
即使是博图,和第三方HMI通讯,也得要绝对地址啊。

全局非优化DB也算绝对地址吧。

网友D:
个人认为,售后不好----当年要软件n次回都不回,价格高----据客户说30点PLC+5寸屏要8K

屏还是要赞一个,更改按键/灯很容易

PLC程序理解后还是能够接受的,开始还是还是不习惯滴

楼主:
回复 网友D:
前两天问了,30点的,要1K出头多点。 没啥竞争力,但是,最近缺芯片还是可以考虑

网友E:
用的小型KV-NC32T;这个就像三菱的FX3UC差不多;可以带3轴伺服;
KEYENCE的PLC主要是搞大型机的,目前最高的是KV-8000,不考虑价格因素的话,这个还是很有优势的;
之所以很多人没有接触过,主要与KEYENCE在中国国内有营销方式有关;

网友F:
以前用过一种很小的带显示屏的,编程线的接口是电话线的.后来从地摊上花了99元买了个KV300,没有终端板,然后双从淘宝上花了100多买了个终端板.从基恩士那要了一张光盘.现在在家里吃灰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以前用过一种很小的带显示屏的,编程线的接口是电话线的.后来从地摊上花了99元买了个KV300,没有终端板,然后双从淘宝上花了100多买了个终端板.从基恩士那要了一张光盘.现在在家里吃灰
第一次那是KV小型机,同样300也很老了,经过KV700---KV1000---KV3000---KV5000----KV5500----KV7300----KV7500-----KV8000,数下升级多少代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用的小型KV-NC32T;这个就像三菱的FX3UC差不多;可以带3轴伺服;
KEYENCE的PLC主要是搞大型机的,目前最高的是KV-8000,不考虑价格因素的话,这个还是很有优势的;
之所以很多人没有接触过,主要与KEYENCE在中国国内有营销方式有关;
KV-7500z 在我们厂里用的有几套,感觉还可以,没说什么方便不方便的。

网友G:
感觉比西门子,三菱好吧。在多轴伺服控制系统中支持好几个总线。几年前的老设备程序读出来还是带注释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非优化DB块在TIA内部完全可以当作标签寻址而不用去管绝对地址;
跟第三方屏通讯是个硬伤,只能用OPCUA,这样不用管绝对地址;不过用西门子PLC我们一般直接用西门子屏;

网友H:
欧姆龙软件 死活装不上 得重装系统 又哪么多东西 烦的很呀。手里有两个欧姆龙一个CJ2M 一个CP1E 想玩一样都不行。

网友E:
回复 网友G:
KEYENCE通讯总线的定位模块一个模块可以带16轴的伺服,的确很方便,就是价格有点高;

网友I:
有个基恩士的KV PLC ,程序读出来后,不做任何修改,再写入,就说编译错误,错误信息也有,奇怪做程序的人如何写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有个基恩士的KV PLC ,程序读出来后,不做任何修改,再写入,就说编译错误,错误信息也有,奇怪做程序的人如何写入的?
要看具体的信息;有些运算错误是你数据没设定导致的;

网友J:
运转记录是我最希望PLC能具备的功能之一,基恩士做到了!

网友K:
日系汽车主机厂  的一般是欧姆龙 和三菱,,除了丰田用自己的丰田工机,没见过基恩士的PLC ,激光传感器和光栅 到是常见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欧姆龙软件 死活装不上 得重装系统 又哪么多东西 烦的很呀。手里有两个欧姆龙一个CJ2M 一个CP1E 想玩一样都不行。
欧姆龙的CX-ONE,说我版本太老,让下升级包,官网晃荡了几天,还是没要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J:
运转记录是我最希望PLC能具备的功能之一,基恩士做到了!
Keyence 的目前只有KV-8000支持此功能;

网友F:
看介绍这个日志真的很强大

网友A(2022-03-30):
回复 网友J:
運轉記錄,個人覺得實際工作中基本用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