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跑哪儿去了,还是被阉割了?

楼主(2021-09-24):
有个产品,从开发到现象有10多年了,屏还没换过,PLC历经几次随着功能的完善改进,由最初的CP1E-N,CP1L-M,CP1L-EM,到目前因为供货问题而被迫选用CP2E-N。
先前升级无压力,现在遇到不可思议的问题
不带电池,不带232接口,也就是多花点前的问题。
可是内存区域的改变让我骂娘
只是在用PLC的HR区

这是CP2E-N 的HR区,从128~511不知去了哪里

造成使用使用这部分区域的指令不能使用

改变使用区域,不只是要改PLC的程序,屏的程序,关键是上位监控也要改。

先前卖给客户的设备(控制部分)都不能通用,售后服务恐怕就要专人去处理了。

网友A:
这个确实是坑;
厂家这样设计不好理解

网友B:
如果512之后的还能使用,那是不是转为系统用存储区了

网友C:
最近plc涨价厉害,货期又久,一个标准化产品公司想要换国产PLC、触摸屏,十万个不愿意啊。要重新编程就算了,关键是重新写的时候总会遗留些小bug,货到现场后修改升级好麻烦,售后又吐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近plc涨价厉害,货期又久,一个标准化产品公司想要换国产PLC、触摸屏,十万个不愿意啊。要重新编程就算了,关键是重新写的时候总会遗留些小bug,货到现场后修改升级好麻烦,售后又吐槽
但是货期逼得你i不得不走这条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512之后的还能使用,那是不是转为系统用存储区了
512以后用户不能直接用,它是留给FB使用,这部分没有变
128-511没有见到,上班再问客服,是不是可以有办法释放,如果是被阉割了,就太恶心了

网友E:
升级之后,某些指令就不能用来,需要更换指令,我之前用过欧姆龙PLC升级,就是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F:
是你选型错误.没看仔细.数据表明显写了只有128words.

网友G:
坏了就得找厂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