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25):
三菱的PLSR指令 加速和减速的时间都是一样的 我加速的时候是要延时到最高转速的时间 加速太快步进电机容易抖动不转 停止的时候不要减速时间 加速的时候是DPLSR指令 减速的时候就好比PLSY指令了 怎么设置

网友A:
你用的三菱那款PLC

楼主:
回复 网友A:
3u

网友B:
停止不要减速容易过冲,如果不怕过冲的话,可以用立即停止脉冲输出辅助继电器M8349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C:
可以用PLSY指令来做,自己做加减速时间,这个指令的频率是可以随时变更的。三菱有个斜坡RAMP指令。

网友A:
回复 楼主:

看这个就明白了

网友D(2022-03-21):
可以用FX-3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