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25):
应用是LD77MS16模块   ,带几个电机一直往一个方向做定距离定位,但是三菱没有类似西门子的模数的概念,想请教下 如何处理一直往一个方向运动,当前值溢出的问题,做过以下工作
1  当前值大于某个定值就用当前值更改功能,将当前值修改到安全值范围内 ;

2 使用定距进给 定位模式

上述两种方案都有同样的弊端,断电之后当前进给值Md.20 会被Md21覆盖,请问有什么更好的方式,谢谢

网友A:
。。。。西门子的好处理,一个LDPOS指令 ---  绝对移动 再LDPOS 。。。。

       三菱的不清楚。。。应该也有类似指令吧

网友B:
没用过三菱。

欧姆龙见过,走相对定位,一个方向运动。

然后程序停住了。。。。。就是溢出报警了,后来加了开机清零,后来又加了每次运动完成后置零。。。

网友C:
定位完成一次当前值就清零一次。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样会有累计误差的,想过这样处理

网友D:
当前值溢出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