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26):
没有24V电压,查了3525的12脚和15脚没有电压,没有查到15脚电压从哪里来的,有电路图的师傅给一份,或者有知道的师傅给指点一下

网友A:
3525的应用电路网上很多,16脚是VREF,供电正常时,应为5V。5脚为频率基准,应有三角波。11、14是脉冲输出端,应有矩形波。10脚为电流检测端,应为0V。9脚是反馈电压输出端,开环是应为5V左右吧。15、12脚是供电端吧,可施加15V-17V供电电源进行检测。
8脚为软起动端,可以进行接地屏蔽。
1、2脚是差分式反馈电压信号输入端。
没看图,凭记忆想到这几个脚的功能,可能有错,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