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CHF100变频器电源板坏了求助,

楼主(2021-09-26):
没有24V电压,查了3525的12脚和15脚没有电压,没有查到15脚电压从哪里来的,有电路图的师傅给一份,或者有知道的师傅给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个板子有电路图的,找我的帖子好了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13084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网友B:
8个并列的整流二极管遇到过短路

网友C:
你那两个主电容需要容量一样的,英威腾的这个电源板常见损坏器件有:输出电感开焊,电源芯片,电解电容失容,还有背面有个小三极管也容易坏。

网友B:
网上有这个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