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兰SB70G变频器报ErPOL故障,

楼主(2021-09-26):
森兰SB70G变频器报ErPOL故障,查驱动电路故障,想把模块拆掉屏蔽测驱动电压,能启动但是测不到波形,不知道屏蔽的对不对,请师傅指点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没玩过,不过感觉你错了,先放开那个4脚光耦试试!应该是参与逻辑运算的,上来就干掉报警光耦没必要吧!似乎只有VCE检测,检测电路自己搭建的,还用了动态电压上升控制(是叫这名字吧?!)!

网友A:
还有你拆了那么多东西,N 确定拉过去联通了?

楼主:
-N和N是通的

楼主:
楼上的师傅您在帮我看看,应该怎么屏蔽能测到波形,哪里不对帮我看看

网友A:
放开四脚光耦,你光耦短接的似乎也不对!而且有个光耦应该是驱动制动的,你短它做什么!静态先看一下正负驱动电压都对不对!施密特芯片有没有被废!Vce保护电路三极管,稳压管是否健在!全部过一遍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