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26):
我在图纸上加了一套继电器,关联参考线圈部分下面不显示使用的触电路径,是不是名称不一致导致的?  这是两个不同的文件夹,开点那个图需要带+CCD

网友A:
没懂你问的是啥,不过我一般会隐藏关联参考,彩印还好,不然打出来乱的没法看,隐藏了之后看着畅快多了,这东西其实没有太大的用处,懂得人都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懂你问的是啥,不过我一般会隐藏关联参考,彩印还好,不然打出来乱的没法看,隐藏了之后看着畅快多了,这东西其实没有太大的用处,懂得人都懂
感谢回答,你看我第一个图下面的继电器各个点的关联参考没有。但是图二的继电器(就是图一的继电器)开点有关联参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懂你问的是啥,不过我一般会隐藏关联参考,彩印还好,不然打出来乱的没法看,隐藏了之后看着畅快多了,这东西其实没有太大的用处,懂得人都懂
感谢回答,你看我第一个图下面的继电器各个点的关联参考没有。但是图二的继电器(就是图一的继电器)开点有关联参考
对着呢呀,线圈下面显示每个触点的关联参考,触点显示线圈的关联参考,你想要什么?

网友B:
相同的设备标识符,会直接互相关联,不同的设备标识符,无法关联

网友C:
属性里面,显示完整设备标识符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