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伏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21-09-26):
前天去现场,A点到B点约400米一根两芯线,A点是配电间,B点是室外现场空旷的。这根线上面是24V,开路的时候有30多V,当接上负载的时候就20V了,这是电源有问题还是,有人说开路的时候电压是30多V,应该不是普通的开关电源是稳压电源。

还真第一次听说,没有到A点所以也没有图,请教各位大神稳压电源是这样吗?还是线路有问题

网友A:
1,先测量A点 这2芯电源线电压。
2,如果是DC24V,末端不会是30+V,不科学。

3,如果是几百米,建议还是升压在到末端降压使用。(考虑安全,加装隔离变压器),节约成本,直接拉220V到末端降压到DC24V使用。

网友B:
大概率是你的电源太小了,负载都接了什么东西,总功率是不是超过了你的电源功率。

网友C:
先检测A点电压
稳压电源可能性比较大,而且功率不够

网友D:
也可能是线太细,负载电阻低.

网友E:
会不会是考虑到距离远所以在A点调压到B点
这样B点工作时就算拉低到20V也还能凑活用!

网友F:
拉低到20伏了,主要考虑还是电源功率不够。再A点接220或380,把电源移到B点,就没这问题了。一些信号交换换成通讯,比现在要稳定的多。

网友G:
恐怕不是稳压电源,而是24伏变压器直接整流滤波

网友H:
线路太长,有压降。可以尝试把稳压电源放在B点,如果还低,只能增加线径。

网友I:
24低压输送距离400米,谁这样设计啊?

网友J:
把电源放在负载附近,而不是电源出来拉几百米,否则线上电压降压很厉害的,除非你电缆换粗的;

网友K:
你负载电流有多大,该电源功率是多少,结合线缆压降这个结果还真有可能,我做过实验,输出24V稳压电源,负载电流3A输送线径为0.75mm长度为100mm时压降就已经到23V了,稳压还是稳压,只不过到达终端电压要降低

网友L:
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M:
你这个不是开关电源,应该是24伏变压器+整流滤波才会有这样的现象!建议将电源模块安装在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