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26):
因为电缆埋地,现在阴雨天气漏保动作,后查找原因为有一根电缆线的两相线接地故障,可是埋地不好查找,能不能快速找到,漏电点,精确处理漏电故障????请教一下各位大神帮忙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A:
先确定下漏电电流如何,电缆大小距离多少,漏电要看是正常泄漏电流还是电缆损伤漏电。漏保不是万能的,要合理使用,使用不当反而增加无谓维修量。

网友B:
这个有专业公司检测的,昨天我们公司还检测了断点

网友C:
埋地电缆漏电常规的检测不好办,但造成漏电,一般是机械损伤,最直接的是看看哪些地方最容易损伤,在那些地方开挖就行了

网友D:
有接头吗 相线对地是短路跳闸 确认是漏电跳吗  电缆多大的 是否有机械性损伤

网友E:
电缆检测设备,国产的外资的都有,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