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请教一下下面的程序中m0复位后,m1还能置位吗?我的理解是不能置位,plc扫描是从上到下扫描的,是不是我理解错了

楼主(2021-09-26):
各位老师,请教一下下面的程序中m0复位后,m1还能置位吗?我的理解是不能置位,plc扫描是从上到下扫描的,是不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A:
当前扫描周期内,先复位M0,然后就置位M1了。从上到下没错,还有一句从左到右呢。

网友B:
可以置位的,M0复位后不会马上断开,要等下一个周期才会断开。
也就是在M8029接通时,先复位M0,下一行置位M1.
下一个周期时虽然M0断开了,但M1在上一个周期已经置位了。

网友C:
可以置位
不好理解就列出程序语句就好理解的

网友D:
应该是在语句里面看,可以看见,M8029这个后面是执行三个指令,执行完成后再执行下一个命令,这样就好理解了!

楼主:
好的,谢谢兄弟们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可以置位的,M0复位后不会马上断开,要等下一个周期才会断开。
也就是在M8029接通时,先复位M0,下一行置位M1.
下一个周期时虽然M0断开了,但M1在上一个周期已经置位了。
M0复位后,M0的值立即为OFF,不需要等到下一个扫描周期。
之所以M1能够置位,是因为由于前面M0是为ON的,从而逻辑运算结果为ON,这个结果要等到下一次扫描M0的时候才会更新。
内部寄存器不需要等待一个扫描周期而是即时复位。

网友F:
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在第一个周期内 M0的值是1
右侧的结果是复位M0 同时置位m1 这时候的结果会在缓存里面进行修改 但是本周期结束之前调用M0的结果始终是1
在程序下一个循环周期才会被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