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26):
现场一台三菱5u  plc与两台汇川伺服通过脉冲端口相连,脉冲,方向的电源是plc自带24伏电源,通过双绞线相连。经常出现丢脉冲。汇川伺服是绝对值的。比如起始位置是0,绝对定位到250000,这时plc的当前位置是250000,然后伺服绝对位置有时是249999,有时是248999,
有一次差了2000多,但大多时是差1个脉冲。机器的边上是很多台注塑机,现在想在脉冲口接个510欧大功率电阻,看看有没效果。以前也用,偶尔丢几个脉冲有,但这次丢太多了

网友A:
就在机器边上重新打一条深约1.8米的镀锌管做接地试一下

楼主:
机台在三楼

网友B:
改双脉冲可能好些。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相位差吗

网友C:
其实,还是总线的好用,配线又少

网友D:
感觉是干扰。

楼主:
总线贵啊。机台两边都是注塑机,可能是干扰。现在打算并电阻加大输出电流试试。在家里的环境,并电阻能很大改善波形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