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26):
易能变频器上电显示乱码。以为是控制主板的原因。换了一个主办还是不行。测量发现24v没有。切断负载就有27v,感觉是开关电源的问题。但是其他路的5v和15v都没有问题?

网友A:
24v负载电流是多大?是不是超过额定值了,超过就检查负载,没超过,就检查整流二极管和电容

网友B:
5V供电先查一下 估计开关电源有问题

网友C:
肯定是电源问题,仔细认真检查,慢慢来不要急!

网友D:
可能是开关电源反馈那路有问题,可能是这路中的电容漏电等

楼主:
我查了一圈,没有发现哪里有问题,为了测量安全(怕把模块搞炸了),我把IGBT模块拆卸下来,直接上DC530v,结果显示正常了。我就蒙圈了,我有测量了一下输出电压,发现都正常,把模块用细线接上,上电也好使,测地不知道什么原因了,最后不管了,直接把模块有焊接上去,变频器好了表情。觉得挺神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