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控制三菱MR-J4-GF可以JOG,复位,点位表控制,但是如何通讯更改点位表数据?

楼主(2021-09-26):
FX5U控制三菱MR-J4-GF可以JOG,复位,点位表控制,但是如何通讯更改点位表数据?
有没有做过的案例,通过SLMP更改点位表数据,因为伺服点位表只有255个点,而我的项目需要随时更改定位地址,如果是固定的点位表极不方便,但是slmp修改点位表的资料太少,没有案例,怎么都通讯不上,求大神帮忙

网友A(2022-09-10):
没有见到程序
【方案】
台达产品在热网监控系统中的应用

网友B(2023-09-22):
用这个指令SP.SLMPSND,走报文通讯
【方案】
红外热成像技术为房屋损坏评估提供图像细节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