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断点检测

楼主(2021-09-27):
这条电缆长度大概有120米,埋在地下15年了,前年、去年都断过一次,今年又来了,找到这个断点后剪断,摇表一测两头对地电阻还是为0,这说明至少还有两地方断了,一个断点收费2700元,后来进一步检测发现里面都泡有水进去了,最后决定不测了,报废,重新拉明线。

网友A:
看图片不是铠装电缆,这样也敢直埋啊。

网友B:
看来翻新的成本低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翻新的成本低很多。

没错,主要是电缆老化严重,这样测一下就2700,加上做接头、土方,一个头最少五六千。

网友C:
拉一根更贵吧,老板是能修就不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拉一根更贵吧,老板是能修就不换。
去年就提出要换了,也是考虑成本高,但这次没办法了。反过头来,去年的铜价没现在高,另外这次的检测费和土方工程也都省了。

网友D:
这也是前期节约的结果,没办法了,因果必相依的

网友E:
这电缆线芯都进水了,锈成粑粑了,早该换啦!

网友F:
打压打到多少

网友G:
前期施工省一半(直埋不做线沟),后期维护大出血。
看样子,不单只这一条电缆,你们还有其他的电缆也是这样搞直埋,不过服役15年了,也该回本了,看来以后做项目,还得为以后着想呀,就算老板吝啬,一分钱一分货,必须要这样简陋的搞,也得讲清楚以后售后的厉害关系,说不定老板为了自己能做百年品牌,就同意你的更加花钱的方案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