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27):
我把1200PLC的项目通过设备代理数据的形式添加到了该HMI项目中,相关变量都已经导入。但是HMI连接中无法与导入的代理数据进行连接,选择1200驱动后建立的连接,添加变量选中该连接提示 无法与组态的PLC连接。不知道哪个环节出现问题,求指教,多谢!

网友A:
通信可以链接上吗?

网友B:
哪些无法辨识的变量,原因是“连接”列中的名称与实际屏连接的名称不符,必须修改为CONNECT_1   或CONNECT_3才能识别。

楼主:
我自己来解答:
1.将HMI变量中的所有变量都删掉
2.在HMI变量中,在 PLC变量 列下,目标行中,双击选择所需代理数据中的变量,使用后,前边的连接自动出现。
这样通信就建立了。
总结:不要管HMI中的连接,先按上述方法建立好变量,连接自动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