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27):
松下伺服控制,做圆周运动,运动轨迹不圆,该如何调整啊,调刚性?还是惯量比?

网友A:
你是什么设备,你的激光切割设备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激光切割,你也搞这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激光切割,你也搞这行
你用的是柏楚系统和上海维宏,我就用过这两家的系统。
这个切不圆你的电子齿轮设置对了吗?切割正方形数据准确吗

网友B:
如果是在伺服换向时造成的不圆,就调整伺服的反向间隙补偿。用球杆仪一打就知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在伺服换向时造成的不圆,就调整伺服的反向间隙补偿。用球杆仪一打就知道。

球杆仪是什么?有图片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楼主:
回复 网友A:
柏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球杆仪貌似很贵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storage/emulated/0/iFlyIME/doutucache/qq_tmp_picture1632952759613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有参数不?方便的话给一份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