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显压力检测表

楼主(2021-09-27):
就这个表,我在有说明书情况下,设置0.5小时,没有干别的,就在这里设置。
设置过程中发现问题,就是设置好,压缩空气断了,没有反应,后来发现设置时候,不能接压缩空气。

网友A:
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只是时间问题没有解决不了的。

网友B:
难道是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只是时间问题没有解决不了的。
关键产品说明书上没有写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是表坏了
我最初也怀疑过,但是考虑到时新表,继续努力调试,终于完成了

网友C:
啥牌子的?之前用来一个松下的,带模拟量,都不用设置,模拟量进PLC直接换算,程序做报警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啥牌子的?之前用来一个松下的,带模拟量,都不用设置,模拟量进PLC直接换算,程序做报警完事
我的是开关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啥牌子的?之前用来一个松下的,带模拟量,都不用设置,模拟量进PLC直接换算,程序做报警完事
我的是开关量

以前也用过台达的,感觉还好吧,看着手册,也就是20分钟的事

网友D:
这个压力表类似的我有用,我是设置好压力,用的也是开关量,我设置在5公斤,气压小于5公斤就报警提醒开机的去检查供气压力。涂布机对压力比较敏感,压力变化大涂布出来的产品会存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压力表类似的我有用,我是设置好压力,用的也是开关量,我设置在5公斤,气压小于5公斤就报警提醒开机的去检查供气压力。涂布机对压力比较敏感,压力变化大涂布出来的产品会存在问题
是的我们是机器人抓手,对压力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