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28):
昨天刚刚就一电源  开关管炸了  3842 坏了   限流电阻   和驱动电阻坏了   现在都换成新的  通电试机  大短路高压直流串联的 白炽灯 闪烁负载侧指示灯也闪烁  现在维修完全没有方向     哪位大师能给个思路   指点一二!!!

网友A:
第一招:借鸡生蛋
给3842外加直流电源启动,判断是否启动电路的问题
第二招:赶尽杀绝
把所有输出的负载断开,判断是否有负载短路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外加 16V电源   6脚电压14V    8脚电压5V

网友B:
你可以测量一下隔离光耦,看是不是光耦坏了,以我多年的经验,一般像这样的情况光耦要更换,实在不行可以邮寄给我,我给你维修,156-0325-1176,我们专门做开关电源的

网友C:
炸管的话有可能变压器也出问题了,有的保护做得不好,炸管就坏变压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负载灯也闪烁  变压器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D:
白炽灯多少瓦?在并联一个有没有改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两个95W灯 串联    现在现象是 输出指示灯 和  串联的灯 交替闪烁   频率大概是一秒闪烁两次

网友E:
间歇起振,证明启动电阻正常,查芯片供电滤波回路电容、整流二极管及限流电阻,查开关管电流检测电阻零点几欧是否增大。

网友F:
反馈电路有问题,光耦、431之类查一下。

网友G:
如果你不想麻烦,直接去电子店铺买个电源维修模块,回来就是接几条线,你原来的输出数据全部不变

网友H:
1.芯片单独上电,确认芯片好坏。如坏,更换。如好,继续以下步骤
2.用可调直流电源逐步调大电压,确认反馈是否正常。不正常,查反馈。如正常,继续以下步骤。
3.检测是否次级短路,如正常,继续以下检查。
4.变压器,如正常。继续以下步骤。
5.换人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串联改并联,有可能限流导致的。怕灯泡耐压不够可以两并两串

网友I:
根据下面的这个图,重点检查R6,R7,R8,R11,C9,UF4007这几个地方。特别是R6变质后,非常的容易炸管。

网友J:
本坛关于开关电源维修方法的帖子多得是,按部就班一步一步排除,只是时间问题!祝楼主一定能修复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H:
维修到第五步了

网友K:
11楼已经说得非常到位,楼主用不着走第5步的啊。

网友H:
可以把你检测的过程和结果发上来,别人才能分析。开关电源的检测方法和流程列了,不知道你检测的过程和结果。

网友L:
我用可调电源16V给7脚供电,用45~90V给高压供电(可调电源或者串电阻),可以测试稳压回路是否正常,也不容易炸管子
正常45-90V电流30-50mA,太大可能负载短路或者变压器短路

网友M:
疑难的电源故障五花八门,曾今修改一个电源,电源不起振,用手触及一个电容,电源起震,就是这个电容的问题

网友N(2021-11-10):
回复 网友G:
请教一下,这个电源维修模块怎么用?之前听别人说过,买回来自己按说明书接线也用不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N:
请教一下,这个电源维修模块怎么用?之前听别人说过,买回来自己按说明书接线也用不了。

一般的维修模块,只需要把红黑线接到开关管那里就可以了,反馈不用接。一般通过维修模块可以判断次级和开关变压器是否有问题,如果没问题,就是初级那几种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