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定时器生成背景数据块

楼主(2021-09-28):
各位大神上午好,我在用博途编程时遇到一个问题,在将基本指令列表定时器的方框指令拖到程序中时,自动弹出“调用选项”对话窗,填了名字就可以生成相应的背景数据块,但是如果将定时器的线圈指令拖到程序中就无法生成背景数据块,请问怎么处理?

网友A:
这是两种不同的定时器.
iec的需要db.
老式的需要T.
另外时间表示方法也可能不同.

楼主:
即使是iec的同一种定时器,用方框形式的指令能够自动弹出调用选项窗口,可以生成背景数据块;而用线圈形式的指令却没有弹出相应窗口来生成背景数据块

楼主:
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博途教程上说iec定时器的线圈指令和方框指令功能一样,使用方框指令可以生成背景数据块,但是用线圈指令就无法生成背景数据块,怎么回事?

楼主:
这就是线圈指令

网友B(2023-12-22):
即使用线圈那个,也得给它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