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电路电流输出大小

楼主(2021-09-28):
驱动电路怎么串电阻测电流大小。

楼主:
怎么输出的电流只有0.7ma,是不是电阻串错了位置。

楼主:
哪位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不是IGBT驱动电路吧。
至少不是驱动电路的末级,或者,电路不完整。

楼主:
在6脚电压停止静态15v动态运行7.7v,在栅级串了36欧电阻和电流表,电流显示
只有0.7v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6脚电压停止静态15v动态运行7.7v,在栅级串了36欧电阻和电流表,电流显示
只有0.7v怎么回事。
你认为6脚就是驱动输出断么?从此图上看,6脚不是一个低阻抗输出回路,不应该是一个大电流输出端。。。除非电路图不完整,还有其它部分没有表示出来。

网友A:
再说,驱动输出,是在RUN下的测试。

网友B:
还是看驱动波形比较好,串电阻会改变上升时间有可能出问题

楼主:
第三张图就是广曰艾默生驱动电路输出控制智能模块7MBP
75RU2A120-50

楼主:
就是这个艾默生电梯驱动板

网友C:
你这个地方串电阻测电流,只能测导通时候接近0,截至时候是U/(20+0.036).

楼主:
我想可能是运行时电流从光电三极管流过,导致电表显示为0.

网友D:
监控不应该串联电阻,驱动输出也不是直流电 而是正负脉冲

网友E:
汪画的这个图,只能借鉴

网友F:
仔细看下电路,你测的不是驱动电流。看下11#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