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28):
欧姆龙的视觉监控怎么与三菱PLC连接的

网友A:
跨品牌很难连接的,建议欧姆龙的视觉监控就连欧姆龙家的PLC

网友B:
欧姆龙的视觉监控?
还是欧姆龙的视觉传感器?
既然与PLC联应该是传感器,看资料应该没障碍

网友C:
走IO 还是通讯?

问个问题都让人头大。

网友D:
应该是视觉系统吧,我用FH系列和三菱连接多数用开关量连接,拍照触发,视觉内部处理,不合格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