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块仪表如何设置参数

楼主(2021-09-29):
有块温控器想用来控制400度使用K型热电偶。由于无说明书不知如何设置参数。望有知道的大侠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类似的用户手册:
https://new.abb.com/products/measurement-products/recorders-controllers/universal-controllers/legacy-universal-controllers/c351-1-4-din-process-controller

楼主:
感谢版主的提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