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29):
目前接到客户咨询,在国家电网配电抢修车上配除湿机及加热器,为特殊工具或设备雨季除湿。要求触摸屏控制,在一定温度,湿度下可开启、关闭、调节加热器或除湿机。在某宝,某东上搜索相关设备,几乎都是家用的。没有485或其他接口,请问大家有啥好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A:
那就自己改咯,把继电器或者接触器线圈位置找出来呗,加热可能用电热丝可能用压缩机,除湿就是制冷,肯定是压缩机,然后启动继电器改造到PLC去控制呗,测点么就2个,一个温度一个湿度

网友B:
直接安装个空调不行?

网友C:
建议装个加热器断线报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