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29):
一台安川F7变频被设置密码了,现工况改变需要修改参数,但只显示A1-01\02\04参数项,不知原密码不能完成修改。后从正常无密码保护机器的93C86存储器拷贝后更换掉受密码保护的存储芯片,密码保护取消,按要求修改其它参数后运行正常。

网友A:
这种情况,官方400电话也能支持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官方400电话也能支持的

400能给你万能密码的话设置密码就没有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