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200smart 轮询RFID 偶尔收不到信息请教。(20210930)

楼主(2021-09-29):
各位前辈你们好!
    本人初次接触SMART200PLC,目前着手通过200SMRT PLC 通过modbus RTU来轮询读取RFID信息的一个小项目,遇到点问题。
我有16个RFID 通过485总线来轮询,两端都增加了终端电阻,当1号光电传感器感应到了就读1号RFID,离开时清空1号RFID V区中信息,往后以此类推。16个中有12个读取都是正常的(没有写入需求)程序都是一样的,就有几个读取到了(RFID读取到了会亮闪绿灯)但是V区的信息闪一下就没有了。我附上程序.特别是第三个RFID,M0.3都有输出了,RFID也显示绿灯,这肯定读到了但是VD120,124中就是闪一下就没有了,导致LED不能通过亮信号来告知已经读到了。烦请前辈指导一二。感谢

网友A:
你这种要求实时性高的,就不合适modbus rtu通讯的一主多从

网友A:
提高通讯的波特率,以及做实验,只读2个,4个,6个,8个等以此类推,去验证轮询几个才能满足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感觉我已经延时够长了,目前是19200。数据量很小,回头我按照你的意思试试提高波特率。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实时性要求并不高,只是做一个物品架,放上去3s以内能读到就可以,我之前用这个程序测试8个没有问题,现在扩展到16个,中间几个就断片了。

网友B:
就不能截屏么,看的眼花!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佬帮忙分析一下原因,我也想截图电脑加密了,截图是黑的,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帮忙分析一下原因,我也想截图电脑加密了,截图是黑的,哎
按PrScm,然后到Word或者Excel里面去粘贴,也是黑的么?

网友C:
看到有光电检测,还看到有轮训
程序好像没有做光电信号排队,有没有可能光电信号到来时机冲突了
从站接收灯都会闪吧,发送灯只在回应时闪,不知你观察的是哪个灯,还是它共用一个灯?接收红应发绿?

截图有多种方式
手机拍照不清楚
考屏麻烦
用浏览器里的截图最方便

网友C:
再一个,是不是就那几个固定位置的RFID有问题?
考虑一下光电检测位置,既RFID还没读取完数据,光电就检测到了,PLC当然就读不到什么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