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30):
晶体管输出型PLC接负载除了接入电流不超过0.5A意外还要注意什么,比如我是用脉冲输出控制变频器频率,我可以直接将PLC的输出点直接接入变频器的脉冲控制端子吗?还是中间要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A:
当然可以,不过要选择高速输出点

网友B:
高速脉冲输出了,你加中间继电器能响应跟的上?

网友C:
直接接就可以了,变频器设计能接受脉冲调速,就是为了配合PLC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晶体管输出型PLC接负载除了接入电流不超过0.5A意外还要注意什么,比如我是用脉冲输出控制变频器频率,我可以直接将PLC的输出点直接接入变频器的脉冲控制端子吗?还是中间要加中间继电器?
你这个比喻敢用继电器也只能是电子继电器

网友E:
继电器不适用于高频脉冲电路,还是用晶体管输出的PLC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继电器不适用于高频脉冲电路,还是用晶体管输出的PLC吧!
没看楼主的描述,本来就是晶体管的PLC;

网友F:
中间继电器是低频的机械执行机构,其工作频率顶多是2Hz/秒,也就是0.5秒动作一下。

而你变频器接收控制信号的脉冲频率是多少?恐怕不低于100Hz吧?还有可能是1000Hz,要是遇到超高频输出的PLC,上10000Hz应该也是有的。不懂你们对信号中的频率规格参数有没有概念?比如我的信号传输频率是1000Hz,那么我的电子零部件就必须在1秒的时间内,向外发送出1000次高电平信号,细分到每个信号的发出时间间隔就是60秒÷1000次,0.06秒/次,如果是机械动作进行响应,啥概念?60毫秒,可能继电器的机械触点,都没能够走完10分之一的机械行程距离,时间就到了。

网友D:
继电器种类有多重不要只钉在电磁继电器,50k响应还不够?

网友D:
再请问一下,现在变频器有用脉冲控制频率了?
能荐否?

网友G:
回复 网友D:
从来都是直接控制模拟量,比脉冲更加方便,参数好设置。

网友D:
回复 网友G:
脉冲控制的变频器有用过吗?谁家变频器?

网友H:
楼主的意思是通过继电器来做开关,用于是否接通该回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意思是通过继电器来做开关,用于是否接通该回路
理解正确,加一分

网友I:
脉冲控制的变频器有用过吗?

普传PI9000,至于其他品牌,应该也有。

网友H:
变频器用脉冲控制速度,如果你是有几个变频器要求同步的话,那样可以直接省掉DA模块,还是好用的,刚好国产的3U控制板卡都有配置这个功能,省钱啊

网友J(2022-03-20):
可以多买廖老师的书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