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30):
如题  数组元素使用变量时候,软件提示书写错误,元素必须时数字才能正常编写,奇怪,其他的PLC怎么可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题  数组元素使用变量时候,软件提示书写错误,元素必须时数字才能正常编写,奇怪,其他的PLC怎么可以呢?

纯梯形图不可,FBD,ST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题  数组元素使用变量时候,软件提示书写错误,元素必须时数字才能正常编写,奇怪,其他的PLC怎么可以呢?

如果你希望在梯形图中也可以的话,请购买三菱新型的PLC,例如IQ-F,IQ-R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