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30):
485通讯能不能两个设备问讯一个从机呢?相当于一个设备跟2个主机通讯

网友A:
一个标准的MODBUS协议网络只能有一个主站,但是西门子200CN提供的PPI网络,支持多主站。他们都是你说的485通讯……
所以楼主提出的问题有点……

网友B:
原则上是不可以的,但马云家有二主一从的模块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可以,但你必须在两个主站上做令牌。

网友D:
具体协议是什么?某宝上有这种转换模块,可以试试。

网友E:
搜索下485侦听模块试试

网友F:
可以的,第一个主站访问完以后必须从线路上断开,记得把错误时间和超时时间拉长,不然活报错的,哪个主站访问就把那个主站切进来即可,两个如果不错开的话是不行的。
或者你选两个串口的设备,一个口做主和从通讯,一个口做从和另一个主通讯,相当于其中一个主站做中介。
或者你把从机作为主站,把那俩作为从站,他们问询啥数据直接主动给他们写过去,省的他俩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工厂有套DCS设备,读取了流量计的信息,现在又上了一套能管系统也需要这个流量计的数据,寻思问问大神们,有没有这种设备,好比4-20毫安 1转2的 隔离模块

网友G:
你可以把从机的内容读出后再主机中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