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丝印82是多少伏的稳压管

楼主(2021-09-30):
求助,丝印82是多少伏的稳压管 搜淘宝,有的说的是4.3V 有的说是82V
检查d3坏 丝印82 用4.3稳压管换 Q2 k1796 R5马上冒烟 电流很大 输出电压正常 没换d3时电压低 但Q2 K1796一样温度很高 电路图如上 没看到稳压部分

网友A:
看电路用途,看封装

网友B:
走线画图,电路分析,结果不就有了吗!

网友C:
稳压管一般有3.3 4.7 5.1 5.6 8.2 12 18 22 24 == 具体根据电路分析

网友D:
根据外围电路分析电压,

网友E:
贴片稳压二极管 UDZV4.3B SOD-323 丝印82 4.3V

网友E:
不知道对不对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E:
人才
丝印有的好难查

楼主:
回复 网友E:
换成4.3V的了,结果一个管子和一个电阻很烫,几秒钟就冒烟了,哎,这个开关电源好难修

网友B:
走线画图,把电路图画出来,大家帮你分析电路!是什么类型电源电路?从图片上看应该是简单电源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行,画了下,感觉和平时的开关电源不一样啊

楼主:
测了另一个好的,确定是8.2V的,哎,不知道怎么标的

楼主(2021-11-14):
确定是8.2V稳压管,开关管发热是C17换大了,应该是1000P的

网友F:
1、首先确认是不是稳压二极管?进口机器的电路板,一般用ZD表示稳压二极管;用D表示普通二极管;你可以在电路板中找一下,看看有没有确认是稳压二极管的,是用什么字母表示的,以此最后肯定结果。
2、丝印反查网查一下,对照封装尺寸,确认具体型号。或者,看电路板上还有没有丝印是82的二极管,取下来,搭个电路实测一下,也会有肯定的结果。
如果你画的电路图正确的话,我看不应该是稳压二极管。或者,会不会D2、D3极性画反了?
http://www.smdmark.com/zh-CN/search/code?id=82&match=1&pin=2
丝印反查网,注册一个账号,更方便查询。

楼主:
回复 网友F:
方向也没错,确定是8.2V的,我拆了另一个伺服,测试过的,主要原因是C17换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