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气缸漏气怎么解决?请教大神

楼主(2021-09-30):
这样的气缸漏气怎么解决?请教大神。德国托克斯的,密封圈好换吗?

网友A:
这个就拆吧,怎么拆就怎么装

网友B:
这个不好搞,漏气一般是铁的缸套存在生锈造成的

网友C:
这种德国品牌气液增压缸我拆过一次,是换了一个油封胶圈,按照步骤不难,最好拍好视频拆以防万一装错。

网友D:
不难,关键是要有配件和工具。

网友E:
这个是气液增压缸 不是普通气缸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气液增压缸 不是普通气缸
请问有啥区别?我们只有压缩空气,没别的液体啊

网友F:
里面密封元件更换一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气液增压缸 不是普通气缸
请问有啥区别?我们只有压缩空气,没别的液体啊
液体在缸內部,有兩段 ,出廠就有, 國內的帕斯卡,也做這類缸

网友H:
这种气缸更换密封圈时。只要做到心细细致,是没有问题的。还有就是密封圈型号一定要匹配,不然即使装上也会漏气的。

网友I:
橡胶密封圈是易损易耗品,你拆卸气缸前,请问你找到配件了吗?找对配件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橡胶密封圈是易损易耗品,你拆卸气缸前,请问你找到配件了吗?找对配件了吗?
没有。淘宝上问不到。先在群里问问各位大神。这是德国进口的,十年前的设备。不好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