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管变频器的驱动问题求助

楼主(2021-10-02):
如图光耦输入有输入波形,输出没有,换光耦也没用。光耦输出地是怎么回路的没见到接n端

网友A:
下管C-E导通期间,驱动芯片的地脚接通N。
所以,驱动芯片是随驱动信号PWM而周期性加电工作的。

网友A:
要想测试驱动芯片的输出信号,需要去掉模块,屏蔽故障报警,其中就包括短接模块下管C-E焊盘。当然,如果你能将母线电压P-N脱离模块,也可以直接短接模块下管C-E,就可以不用取下模块了。
取下模块,然后屏蔽报警故障,接通被断开的电路,让电源电路、控制电路、驱动电路、检测电路都正常工作起来并能够RUN,正是维修变频器的一项重要能力。本坛大量高手的所谓某变频器“脱板运行”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这个意思。楼主多翻翻这类帖子,必有新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桥臂,驱动没有连接关系吧,也就是说去掉上管也可以测吧,我也试过好的u相,去掉下桥臂的管子,是能测下桥驱动的,上桥驱动测不了,
驱动ic完全看不清,看线路是两路驱动,pn7800换上。然而也测不到驱动,U,w相,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下桥臂,驱动没有连接关系吧,也就是说去掉上管也可以测吧,我也试过好的u相,去掉下桥臂的管子,是能测下桥驱动的,上桥驱动测不了,
驱动ic完全看不清,看线路是两路驱动,pn7800换上。然而也测不到驱动,U,w相,
单管模块,比组合模块更好处理,直接卸下来。
如果非常有必要测上桥驱动的输出波形等,需要短接相应相的下桥的C-E焊盘,前提是。。。如前所述。

网友A:
总之,你要查驱动芯片手册,了解管脚定义,找到芯片输出端部分的电源正、负极管脚供给通道,取下模块后,补齐供电通道。比如,你画的电路图假设正确,则要想测上桥驱动芯片的输出波形,就要在拆下模块后,补齐下桥的C-E短路线,才能消除报警,当然,可能报警不止一处。然后,所有报警都消除后,再RUN,给一个频率,然后可以用交流电压档测驱动芯片的输出电压,也可以在驱动芯片输出到地串接一个30欧3瓦的电阻,通过测量电阻端电压,换算输出电流。
大概如此。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下桥臂pn7008芯片,双路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测主板的信号有

网友A:
按照你图分析,这个V相上桥驱动芯片的供电电源,你标注字母V的模块输出点,与此V点连接的驱动芯片管脚,即为芯片输出端电源地。你看,静态时,这一点实事上是不与地接通的,也就是说,静态时,这个芯片的输出端电源没有加给芯片同路,芯片不能工作,当然你测不出来输出波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主板的信号有
测主板有输出信号,到了驱动芯片,没有了,就要查芯片了。。。
怎么查芯片?周边元件,输入端和输出端的供电电路。
模块在板的话,其实要避免直接测驱动芯片的输出端的。
如果外围元件没什么问题,极大可能是驱动芯片问题,换一个试试。
实在想测试驱动芯片的输出波形,只能按照前述进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主板的信号有
这个图,看似电源能够完全加到下驱动芯片。
但上驱动芯片的输出端电源,仍然要有下桥模块的导通才行。

网友A:
一个上桥驱动,一个下桥驱动。原理不变。

楼主:
驱动芯片我猜测是pn7008下桥,我拆下好的u相,7008重新焊了一颗,然而奇迹出现了,驱动波形没了,难道芯片不对,又或者坏的或者假货

网友B:
明显的自举供电电路,短接三个上桥的E和下桥的E。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我换u相下桥好的驱动芯片,换了一块淘宝片,然后驱动波形没了,是不是买到假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下,我已经确定是芯片问题了就是下桥驱动,应该是半桥驱动芯片,两路的,应该用什么芯片型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下,我已经确定是芯片问题了就是下桥驱动,应该是半桥驱动芯片,两路的,应该用什么芯片型号
如果确认驱动芯片的问题,就换么。查型号吧。
另外,建议楼主,提问最好明确机型,大家便于帮助。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你应该和卖家去讨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长沙贝仕德变频器,cf100-2.2kw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上哪去找卖家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要是芯片型号还是猜测

网友C:
自举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