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制动管屡击穿的原因。

楼主(2021-10-03):
近日接修一台艾默生变频器,通电无电源。经查开关电源下桥驱动光耦供正负供电一组整流短路,再者制动IGBT击穿短路,制动驱动电路受损。将上述全部受损电路修复后,变频器上机运行正常,但到电机刹车时变频器制动IGBT随即击穿,制动管短路。变频器报E027,制动单元故障。为稳妥起见制动驱动电路相关所有原件已全部换新。驱动供电也正常。分别为+15.6和-5.7,输入为4.9。反复检查百思不得其解,但又不敢再上电试机。请各老师赐教。(图片为电路简化)

网友A:
C75之前有吗?你对驱动有改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75之前有吗?你对驱动有改动吗?
没有更改,那两个空着的是正负电源并联的104电容,拆了还没有装。ce极
二极管上面的是101,2kv电容

网友B:
遇到过现场的制动电阻不好,屡烧刹车的

网友C:
C与E二极管太小了
还有 制动电阻多大?800/制动电阻阻值不能超过制动模块电流80%

网友A:
回复 楼主:
试机时候复原了吗?可以尝试用信号源单独驱动,看ge波形确认。

楼主:
已经有好的备用变频器替换上去了,运行正常。排除变频器外呼的问题。

网友D:
回复 楼主:
外呼 ?
是外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呼 ?
是外面吧
变频器外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机时候复原了吗?可以尝试用信号源单独驱动,看ge波形确认。
上机时有全部恢复的,二极管是原电路的。波形正常的。

网友C:
75a用3A续流二极管如果不是感性制动电阻没有问题,不敢保证没有一点感性

制动电阻阻值小点,制动惯性不是太大就不要用很小的阻值

板子清洗下,感官不好
人为给3120个触发信号,看看制动模块电压,33R电阻不要虚汗或者阻值变大  网上买个555小板子几块钱 当个简易的信号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75a用3A续流二极管如果不是感性制动电阻没有问题,不敢保证没有一点感性

制动电阻阻值小点,制动惯性不是太大就不要用很小的阻值

板子清洗下,感官不好
人为给3120个触发信号,看看制动模块电压,33R电阻不要虚汗或者阻值变大  网上买个555小板子几块钱 当个简易的信号源
多谢大师指点。ge极电压在5.4上下

网友C:
5.4有问题吧?
你不会一直制动,不工作-7V左右,工作与占空比有关,测量阻值33R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5.4有问题吧?
你不会一直制动,不工作-7V左右,工作与占空比有关,测量阻值33R多大
空载的,没有带模块的。33欧实测33.3。

楼主:
引用 网友C:
5.4有问题吧?
你不会一直制动,不工作-7V左右,工作与占空比有关,测量阻值33R多大
修好上机的时候,当制动开始动作时1-2秒过后就击穿。

网友C:
没有制动时为负压,你的正负电压都多少  制动电阻多大 制动电阻接线有没有接地 用摇表摇摇

网友E:
直流总线电压检测是否正常,用调压器调一下电压判断下。

网友A:
回复 楼主:
空载的驱动信号,看不出问题。你要带载啊。可以尝试双脉冲测试。用空心电感做负载,这样测到的驱动波形更真实。

楼主:
在GE极并入470欧电阻后,在其中IGBT驱动信号一路桥借信号至输入端。测得IGBT关闭时电压为-4.8V,开通时为+3.8V,是不是电压太低了;3120光耦输入端2脚供电为+4.9v,电源端8脚为+15.7V,5脚为-5.3V,驱动时只有8脚供电+15.7V降为15.2V.其他电压未有波动。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为什么要并470电阻?一般ge电阻都是几K到十几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并470电阻?一般ge电阻都是几K到十几K。
为了检验驱动能力

网友A:
回复 楼主:
驱动做双脉冲,看波形比测电流靠谱

楼主:
ge极的驱动波形

楼主:
1通道是ge极的,2通道是光耦输入的

网友D:
光耦换了看看,
看电压现在好像是正常的,关闭时负压,导通电压也超过10V了。

网友F:
这种小方块的制动管感觉容量很小,估计标的电流值就是最大容许电流。你看不行给它改2单元大模块

网友A:
回复 楼主:
要IGBT工作时候测试,而且要看IC电流,ge要关注米勒平台

网友G:
这种制动模块假货多

网友H:
瞬间击穿。。。再生电压高于制动管耐压,电压性击穿损坏。
如果一定时间发热损坏。。。制动管额定电流过小,电流性发热损坏。
作为维修,换一个更高耐压、更大电流等级的制动管试试。
作为研究,模拟一个环境,用示波器观察母线电压或制动触发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H:
瞬间击穿。。。再生电压高于制动管耐压,电压性击穿损坏。
如果一定时间发热损坏。。。制动管额定电流过小,电流性发热损坏。
作为维修,换一个更高耐压、更大电流等级的制动管试试。
作为研究,模拟一个环境,用示波器观察母线电压或制动触发波形。
24楼为输入输出波形,假货可以考虑。因为实在查不出什么问题。准备换个新管再上机一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