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冷了,注意身体

楼主(2021-10-05):
有所耳闻,确实很不错

网友A:
使用说明书一页一页认真阅读!等你看完看懂,问题就解决了!我说的是实话。

网友B:
我看的ACS580的手册,ACS380没接触过,12.15参数组是AI1的模拟量单位,2和10分别代表V和mA,本地修改频率一般通过面板或者AI1外接电位器旋钮,跟你的宏配置有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所耳闻,确实很不错
楼主帖子主题怎么改了?

网友C:
题不对文?????????

网友D:
模拟量用的电位器的阻值和说明书的不匹配 可以使用吗?(就是某宝上卖的变频器通用电位器,适合大多数变频器使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