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06):
请问fx5uj自带的以太网口支持cc-link ie tsn吗

楼主:
经销商说这个fxtuj直接带jet伺服,我看了说明书好像不带tsn

网友A:
应该不支持,有个带TSN的模块FX5-CCLGN-MS 可以扩展

楼主:
那模块老贵,那还是老实用jec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经销商说的没错,JET伺服是支持TSN网络的,也支持CCLINKBAIC 协议啊。FX5U 一般都是带网口的这种协议。也就是和JEC方式一样用。JET是新出产品,无论做工还是编码器分辨率都很高。

楼主:
打电话和客服确认了,支持basic,但没有资料

网友C:
JET可以和JEC一样走CCLink IEB的和SLM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