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06):
加减速都为30s,限幅最高50Hz,外部1升速到50Hz也不报警,外部2升速到45Hz左右报过流。

网友A:
得判断是电机的问题还是变频器的问题。挂上个小电机试试是否还有同样的问题。

楼主:
电机没问题,负荷电缆绝缘也良好。3KW小电机也试一下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B:
论坛大法试试。。。参数恢复出厂默认值。

楼主:
问题终于找到了,5.5KW电机存在电流不平衡,满负荷运行时超电流。电机额定电流是11A,满负荷运行时12A,导致变频器报过流,差点儿怀疑变频器有问题。谢谢大家的关注,此问题已解决。

网友C:
12A就报过流?一点余地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