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与编码器 到触摸屏显示数值 二相两计数

楼主(2021-10-07):
在程序上监视可以看见D10有输出 但为什么触摸屏上接受不到 触摸屏通信状态位是2,应该是通信报错,找不到原因求教

网友A:
编码器高速计数的
不是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对对,打错了不好意思哈哈哈

网友B:
1.二相两线制是什么意思?
2.触摸屏与PLC到底通讯成功了没有?
3.是D10没有显示还是所有的寄存器都没有显示?

网友C:
先解决屏与PLC通讯畅通

网友D:
首先检查通讯,变量和通道有没有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