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07):
FX3GA-60MT里面有没有电池?我们拆开PLC看了是没有电池的,遇到要保持的数据,以前的做法都是放到D200~D499中。奇怪的是,今天同事测试,在Wroks2参数中勾选了“使用电池”后,竟能保持D1100~D7999中的数据了!

网友A:
有个电容来保持的,除了EEPROM存贮区外,电容一次连续断电能保持的时间不会超过10天;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您好,EEPROM存贮区就是指D200~D499这个区域吗

网友A:
EEPROM保持区: D128 ~ D1099 972 点;

网友A:
保持D1100~D7999是可以的,但是需要占用到PLC的程序存贮区,比如你3GA本来程序可以32000步,但设成保持D1100~D7999后程序区就只有25000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