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存器数值问题

楼主(2021-10-07):
为啥图一底下的传送值和上面的值不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啥图一底下的传送值和上面的值不同
因为乘法指令的结果是至少2个字存储位置,上面显示的是乘法结果,而MOV指令移动的只是结果的一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移动一部分值会对程序有影响吗?有其他指令可以移动全部的值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移动一部分值会对程序有影响吗?有其他指令可以移动全部的值吗?
那取决于你的需求。
例如你有两间房子的钱,你觉得你只需要其中一间房,那么另一间房钱对你不重要。
16位乘法的结果为32位,你可以使用32位MOV指令进行整体搬移,32位乘法的结果是64位,那取决于你的PLC是否支持64位的数据搬移,如果不支持,你需要搬移2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老师指点。

网友B:
回复 楼主:
移动指令除了MOV还有DMOV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