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07):
关于PLSR指令输出脉冲端口的选择问题点,我用Y0输出点就可以的,但是用Y1点输出点就不行的。求教各位师傅们

网友A:
是没有输出还是只没有加减速

网友B:
是否还得看你PLC的硬件配置

网友C:
既然Y0能用就用Y0好了,为什么非要用Y1?

网友D:
看设备型号的,型号不一样支持的指令功能都会有区别,假如你这个型号就支持一个Y0脉冲输出,那你Y1肯定用不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输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这个型号是FX3U-48MT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原点疑问还是好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输出的

看看D8142的数据有没有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