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08):
用于plc控制的380v小型常通断电路上面,接触器好还是固态继电器好?

网友A:
感性负载用接触器,阻性负载用固态。重负荷经常通断用接触器。接触器比固态便宜,固态一般用作PWM加热的场合。

网友B:
个人觉得接触器好

网友C:
看工作环境,灰尘大、频繁启动用固态好

网友D:
固态价格贵点,肯定不差,哈哈哈!

网友E:
频繁起动的话用固态;价格上肯定要高些;

网友F:
1看工作环境
2看造价
3不差钱的话 只选贵的

网友G:
只说380不说电流也不说是否三相有意思吗?
曾经就这个问题争论过,最后使用固态。
体积小,综合造价战胜接触器论,负载是个停放器--电磁铁。

网友H:
接触器有机械触点(机械触点频繁通断打火有使用寿命),而固态继电器是属于半导体电子开关元件,没有机械触点的使用寿命,一年几百万次的吸合断开随便折腾,抗造。

网友I:
固态贵,不差钱,可以冲。

网友J:
通断频繁或阻性负载用固态。感性负载也可用固态,但余量要加大,还要加上阻容保护。

网友K:
小功率的,不需要正反转切换的,并且频繁开关的,适合用固态,或者纯阻性负载的,适合用固态,其它场合,还是老老实实用传统接触器。特别是正反转控制的场合,用固态的话,会炸机炸到你怀疑人生。

网友L:
10A以下的AC控制区别不大。
要求防爆和静音的可采用固态,
要求启动性能和瞬间往复动作的采用接触器。
阻性的当然首选固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