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08):
网上找不到任何跟欧姆龙plc相关的信息,是因为欧姆龙plc出厂就不管了吗?

网友A:
没有。

更新固件为了支持更多指令吧?

出厂没有,以后就没有了,估计内部硬件也有变化。

网友B:
小型机的话一般出厂是什么样就什么样了;
KEYENCE的也只有KV-7300 7500 8000这些可以更新系统,而之前的KV-5500及以下出不支持更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