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08):
个人先前做的柜体主要是配格栅套件+过滤棉+风扇的组合,也用了好多年了,但近期出现了一个问题,雨水还是进去了,还好还没通电。
PS:先前的格栅及风扇外形都是方形的,这次风扇是圆形的外观,但也不至于进去这么多水

正在做一个户外的1控3的变频柜,装了4个风扇很是担心同样的问题,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下,光靠防风雨反顶的的散热孔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A:
直接在钣金上冲压散热孔;
或者做个上面有合页、可以往上提的罩子就行了

网友B:
借鉴船用产品, 做弯头排风.
但是不是进了雨水,还是凝水?
船用针对凝水是用加热器.散热有要求就不好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钣金上冲压散热孔;
或者做个上面有合页、可以往上提的罩子就行了

搬进直接冲压的那种跟这个格栅的效果差不多,但可能更耐用一点,格栅外做个方形或者弧形向下出口的罩子倒是可以,只是可能比较麻烦,要问下柜体厂家给不给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借鉴船用产品, 做弯头排风.
但是不是进了雨水,还是凝水?
船用针对凝水是用加热器.散热有要求就不好办.
格栅外做个弯管型开口向下的罩子作为一种方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借鉴船用产品, 做弯头排风.
但是不是进了雨水,还是凝水?
船用针对凝水是用加热器.散热有要求就不好办.
格栅外做个弯管型开口向下的罩子作为一种方案。
对的,就是这种型式.主要是看安装空间.

网友C:
可能是有风吹的,或只开了一侧风扇,另一侧变成进风口,将雨水吸进来了。

网友D:
是不是可借鉴下充电桩的设计

网友E:
百叶窗外面加个铁罩子,户外带百叶窗的柜子不加防雨罩我是第一次见

网友F:
装换热器,内外空气隔离,只通过换热器交换热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