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08):
这个LC00B  是开关量电流检测,可是它竟然会报警,啥都不用接了。大于设定值2A 蜂鸣器开叫。用在某些设备上还行。也不用供电。孔径够大20mm.

网友A:
成了您的广告阵地了.

网友B:
电源保险就2A

网友C:
能源在哪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源在哪里
红线走的是交流,直流就没戏了

网友D:
设计不完善,无源的器件,要是上电初期立即瞬间过流,怎么处理?肯定是漏掉了。毕竟开关量电流检测器内部也是有芯片进行处理信号的,上电瞬间才从母线感应出供电电源并通电初始化。

所以有时候新潮的玩意,研发出来初期的用户,都是小白鼠阶段,花钱给厂家完善产品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亲  你想多了  哪里来的那么多小白鼠, 这个是一个变压器监控,已经在现场使用。 外壳接地线检测漏电流的。不需要小白鼠。建议你看下 电流检测器的手册,先别忙着发言  多观察  。  本身的用途就是电流超过设定值 则蜂鸣器叫,退一万步 就算你上电过流,那么蜂鸣器叫一下 你觉得会发生什么天大的事情。建议你看下US14手册,上电启动电流屏蔽功能 不是什么高级科技,只要有市场有需求必然有对应的产品产生。
也许 你又会来一个  漏电流 那么大。 这个产品就是针对 大漏电流来讲,你不想外接电源,又要简单方便,特定场合可用。你需要小电流 也是可以的 AC1ma  够你用了吧,用LC22-30ma   最小1ma。当然了  要是这个产品是西门子的,估计个别人就会产生一种仰慕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