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08):
请教下大家:有一台160KW水泵电机,额定电流为300A。今天点检时发现电机的三相电流不平衡,ABC三相分别为:200,204,285。可以明确三相电压是平衡的,分别为:377,380,378。问下电机三相电流不平衡度已经超了这么多还能继续运行?电机表面温度为86℃,绝缘等级H

网友A:
先检查下主回路的电缆或者铜板的螺栓紧固情况,再测下三相绕组间的直流电阻判定下究竟是谁的问题。

网友B:
这个电流差的,有点大,建议检查连接螺栓,包括电机接线端子的

网友C:
如果电机运行杂音大,那就肯定是电机问题,可以断开负载再测试,还是有一相大就只能拆开检查,如果你的电机是变频器带或者是软起带的,不排除你的变频器或软起的问题。前几天试过一台力矩控制器故障,就算电机没问题,但测出电流结果竟然严重过载,惊喜不?

网友D:
断电后测量一下三相绕组的阻值,应该可以查出问题所在。

网友E:
三相电压差这么多?第一次遇到。查螺栓紧固情况

网友F:
明显285的那一相在漏电,可以查一下线路和电机与外壳的绝缘。

网友G:
交换电机两相导线看看电流是否依然是原先的样子,即那根导线电流大还是大,那根导线电流小还是小。如果是这样,就排除了电动机和接线电阻的问题,估计是电源进线变压器侧本身的问题。对此本人有过详细的计算,并有论文发表的。

网友G:
我上面没讲清楚,我的意思是如果电流与电机三相具体接的哪一相无关,就证明不是电机问题。

楼主:
问题已经处理,谢谢大家

网友H(2021-11-10):
回复 楼主:
是什么问题呢?